ga-b85m-d3v

楼主(2022-10-12):
ga-b85m-d3v 不触发,跳线电压1.5V 偏低, 开关电压正常,I/O 触发正常,总之其他测试都正常,就是不触发,只有COMS跳线电压低, 电池旁边NRB 1K电阻你要测试是否正常,南桥下面缺少一个三极管的位置上面一点有一个NR78 20K电阻和一个电容, 问题就是这个电容短路了造成的COMS电压低。 抠掉就可以了
重点:电池旁边1K电阻, 南桥下面NR78 20K电阻和NR78连着的电容,还有I/O旁边的ND1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主板是几点几版本的?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很少遇到

网友:
确实少遇到,不过电容么。。。还真坏的不少。。。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RTC延时

网友:
ga-b85m-d3v 不触发,南桥下面缺少一个三极管的位置上面一点有一个NR78 20K电阻和一个电容, 问题就是这个电容短路了造成的COMS电压低。 抠掉就可以了

网友:
昨天修个华硕B360M-D不触发,跳线帽无电压,也是和南桥连接的一个电容漏电换掉就好了

网友:
技嘉现在做工太差了

网友:
l路过学一下,srtcrst

网友:
晶振没有启震

网友:
坏的是NC15还是NC20?

网友:
总结的挺细。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