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拆或烧录笔记本bios芯片,有没有必拆下主板纽扣电池

楼主(2022-10-12):
有的电池是焊死主板上面的,比较麻烦,想着不拆,不知影响大不大

网友:
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焊在上面的  做BGa都不用拆

网友:
我试过没拆纽扣电池刷BIOS,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都都是习惯性拆除 ……

网友:
建议拆掉,虽然RTC电池只是保存BIOS设置,不过拆掉更加安全吧。

网友:
应该不用拆也可以吧!

网友:
拆了安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