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乐视电视Letv X50air开机电源没反应,指示灯不亮的维修一例。

楼主(2022-10-12):
接一台乐视电视Letv X50air开机电源没反应,指示灯不亮,客户说是看着电视突然就关机,就再也开不起开来了,没反应了。送走客户准备拆机维修,第一次拆乐视的电视竟然差点拆不开,以为拆了亚克力后壳的几颗螺丝就可以打开了,没那么简单!要把铁后盖的螺丝都拆才可以,后盖的铁皮很薄很容易变形的,还按钮处有卡住要用点巧力才行。好不容易才打开后盖,露出电路板,开机用万用表检查电源板的供电,36V,24V,12V都正常就5V没有,以为找到原因了,拆开板检查后发现那5V是空脚位。再网上搜了一圈都是说通病是元件号D9014的MB510肖基极二极管损坏,可我这电压正常,把故障锁定在主板,找了份图纸量了下关键点电压,只有3.3V待机电压,其它电压都没有,那就只能一级一来级来查了,经检查U206MP1499GDDC-DC的芯片⑨脚VIN的+12VNORMALM电压没有,那自然后面也没电压了,顺着电路找到控制这个电压的开关控制管Q205mmbt3904开路了,没找到原型号的用C1815的贴片管代替换上,开机修复了。

网友:
线路图 X50-Air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