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PLUS不触发

楼主(2022-10-12):
如题
华硕B85M-F-PLUS不触发
电源PG输出电压过高,应该是电源坏了,
换了个电源也是一样不通电,

检查晶振有起振,测量到ATX3.3V对地短路。

没有点位·不好查啊。。。有知道啥情况吗

网友:
3.3V 短路直接撬电感看是前端还是后端,然后先3V烧机看一下,不行的话再鼓捣飞机大炮

网友:
IO吧,是不是坏了

网友:
应该是
IO吧吧

网友:
按上电时序查一下

网友:
我的技嘉B75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查一下 开机电路 芯片周围的电容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