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g150s-d nkw655sc0笔记本插内存不开机

楼主(2022-10-12):
之前有个故障点,不开机,拆了一个很小的电阻之后有19v,正常了2个月,前几天突然开不了机,排查后发现卡槽1不能插内存条,拔掉一根之后用卡槽2正常开机,好了2天又坏了,卡槽2插了也开不了机,         具体症状:开关键按了之后 按键灯两1秒自动熄灭,风扇不转;若插着适配器开机,则按键灯一直重复亮起熄灭;尝试过除静电好过一次,不起作用了现在

网友:
如果拔掉内存条直接开机则黑屏 , 但开机灯一直亮着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A:
您这是 台式机U吗 很有可能是U的问题

网友:
排查后发现卡槽1不能插内存条,拔掉一根之后用卡槽2正常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这是 台式机U吗 很有可能是U的问题

笔记本,cpu针脚没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这是 台式机U吗 很有可能是U的问题

把纽扣电池拔掉清静电也没用

网友:
测适配器空载是0.016A, 不接电池 直接电脑是0.324A,然后掉电到0.016A重启

网友:
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
如CPU与内存都没问题,显卡问题

网友:
cpu重新安装一下应该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