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os拆掉后s极和g极都有19v

楼主(2022-10-12):
新手维修,问下大佬这是什么情况引起的,这块板子没有图纸,惠普的暗影精灵  h482p

网友:
补一个MOS 管下去

网友:
S极和G极都有19v正常,对吗

网友:
肯定不对,查相关的pwm芯片

网友:
这是个N管,S G都有19V没有问题的,只是不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