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电路在设计时,输出端都有电感呢,前提是不考虑阻抗哈

楼主(2022-10-12):
当然是在不考虑阻抗需求的情况下

网友:
说白了还是稳定电流

网友(点评):
去掉电感也稳啊

网友:
通直阻交,防止震荡吧。。

网友(点评):
震个啥荡啊!电感前的电阻已实现了直流

网友A:
初中物理告诉我们,电感是通直流阻交流

网友B:
关键是电感之前的元件已经实现了直流,还阻个交毛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电感之前的元件已经实现了直流,还阻个交毛线啊?

实现直流不等于不存在干扰的交流波。。这个就是减少干扰。另外注意用词文明。

网友:
为什么很多电路在设计时,输出端都有电感呢,前提是不考虑阻抗,电感是通直流阻交流

网友:
抗干扰和保护芯片的

网友:
抗干扰抗干扰

网友C:
很多精密供电,会采用lc滤波,或者π型的clc滤波,提高直流电稳定性

网友(点评):
这个答案有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精密供电,会采用lc滤波,或者π型的clc滤波,提高直流电稳定性

应该是滤波  很多在主供电前段加电感的

网友:
这个应该就像是接地线一样吧!明明是金属外壳连在了一起,但是还是要设置单独的接地线连接一样,应该是一种规范吧!达到更好的效果!

网友:
电感滤波比电容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书上这样写的。包括很多显卡设计方案,12v进入显卡就先接电感,组成lc滤波。很多显卡省了这个电感,只是电感比电阻贵,节约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中物理告诉我们,电感是通直流阻交流

初中的物理都是理想模型电路(比如导线没电阻),实际电路很多不一样。

网友:
借鉴主板cpu电源证明电感作用巨大,L前后检测比较。

网友:
LC 和  π,为的 是波纹系数和EMI 指标

网友:
很多精密供电,会采用lc滤波,或者π型的clc滤波,

网友:
抗干扰滤波使用得,你别看某个电压本身输出输出时是直流电,但是后面有电源使用这个电压进行PWM降压时,会给上级电压很多高频脉冲杂波,这时就需要电感和电容进行再次滤波,你看下所有的PWM供电上管都是供电先经过小电感,再经过滤波电容,然后才给上管使用,当然自身的小电感还是不能滤波干净,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所有要使用这个电压的芯片都先经过小电感和电容进行再次滤波,你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你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说的比较清楚

网友:
主供电MOS出来的直流电是方波电,大电流主供电的电感,是为了平滑这些方波,给后面的电容充电,后面的电容是储能电容所以都比较大,上管接通,MOS管通过电感平滑后给电容充电。上管关闭后下管导通,使储能电容形成环路放电给CPU供电。这里电感主要作用是平滑方波。这种小电路接的小电感是为了消除周边用电器以及线路高频通断电形成的干扰。个人理解

网友:
是滤波 很多在主供电前段加电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