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PEL开关电源:AD501M53.5-2M2,无输出

楼主(2022-10-12):
问题:接电源后,2个指示灯不亮,也没待机电压输出。

洗澡前:可以看到有个大电容穿孔了,另外一个也鼓包,

洗澡后

更换的元件

2个10A的保险丝,2个水桶电容(450V,82uF),1个二级管(IN5407G)成功复活。

最后是修好了,好在没坏控制部分电路,否则难修 ,这个电源是多层走线,没图纸很难查。而且有两块控制小块不好拆

网友:
你都没有说什么问题,坏了什么,修了什么,看图猜迷

网友:
分享hgjgh坏了什么,修了什么

网友:
这种电源板子不可能多层板吧,只是双面布线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