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平板开机,外接显示器可以,屏幕不显示。

楼主(2022-10-12):
被人修过的,到货EC,网卡,bios都被拆了,bios也是坏的。触发亮一下就关机。刷了论坛的原厂bios可以开机了,不过屏幕不显示,屏幕信号开启来自cpu,是不是Me丢失,造成不显示?还是cpu有问题,我短接了这个供电的输入和输出,插屏幕,依旧不显示,是不是得拉个3.3的信号给这个en脚才可以?我不确定这个地方开启脚是不是3.3

网友A:
是的3.3V,这个仔细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3.3V,这个仔细看图

短接一样不显示,应该cpu的问题。开机前十秒左右,可以测到屏幕的3和8.7电压已经发出,到cpu工作时候。进去系统的时候,屏幕的电压就会被关闭,开机前和后。屏幕都不会显示,外接显示器都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