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州战神TX9-CU5DA好几台都是烧

楼主(2022-10-12):
         好几台都是烧显卡显存供电芯片 10代I5 RTX2070显卡
    第一台:运气好,只是PC236这个19V电容短路,换了OK

    第二台:PL21供电芯片短路,没烧断,更换了,电压出来了,但是显卡驱动叹号!一安装显卡驱动要么卡死,要么蓝屏,测试全部显存都坏,报价客户嫌贵没换,就当个集显用任何问题

   第三台:PL22和PL21供电芯片直接烧断,连同板层一起烧穿,皮都掉了一圈,也就是上图片中这台,这台直接打包,没有去修...至于为什么不修,大家都懂

   总结:这款机我怀疑最初就是它边上的电容短路了...只是它短路了以后,隔离不会保护,客户一直插着电,一直在烧,直到把供电芯片烧断为止,它才停下来...

    上个月也遇到一台跟这个一样的,不过是9代的,也是烧那里....

网友:
通病啊,这个也修到过

网友:
不单单显卡  只要用到这种芯片的机器都是通病  有显卡有CPU

网友A:
现在这种集成的芯片,是所有电脑的通病了,断了我们的财路啊!!!!!

网友:
看运气,我最近运气不错,碰到几台集成芯片的cpu供电管,挂掉了一路,拆掉一路居然可以用
可能是厂家保护隔离做得好把

网友B:
PC236这个19V电容短路,换了OK

网友:
懂的都懂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我也遇到了,公共点烧,显卡烧,换了显卡也是感叹号!后面只能用集显了

网友C:
我就看到了pu22和pu23两路供电烧毁,我是真没找到pl21pl22,再说电路图上pl不应该是电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看到了pu22和pu23两路供电烧毁,我是真没找到pl21pl22,再说电路图上pl不应该是电感吗?

PU22和PU23对应的就是PL21和PL22电感阿....

网友D:
蓝天的通病,应该是设计有问题吧!

网友:
如上图,电阻损坏后,1.05run供电没有了,CPU供电缺少了VCCSTG,自然SVID不会有信号,VCORE不会发出了。

网友:
神州质量堪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蓝天的通病,应该是设计有问题吧!

神州以前性价比很高,现在买的也和其他机子差不多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集成的芯片,是所有电脑的通病了,断了我们的财路啊!!!!!

确实,这个芯片一烧,核心基本玩完....

网友:
你这个显存都发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236这个19V电容短路,换了OK

有一台是,其他两台不是.....

网友:
路过学习很好的例子,谢谢分享呢。

网友E:
这种集成的供电芯片应该是大趋势,但是成了通病就不好说了。

网友:
感觉分享,又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集成的供电芯片应该是大趋势,但是成了通病就不好说了。

这种芯片确实是成通病,但是修复率低,一般显卡CPU基本就挂了,以前维修CPU或者显卡供电基本上很少会烧会主芯片,现在修太多CPU 显卡坏了,基本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