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型号的三极管怎么全网都搜索不到呢?MPI 9660 EBCI

楼主(2022-10-12):
这个型号的三极管怎么全网都搜索不到呢?MPI 9660 EBCI

网友:
还是转移精力分析电路找替换吧!

网友:
对,三极管比较好替换

网友:
可以利用某宝平台,能让你快速识别型号,情况好的话还能找出替换的

网友:
我觉得很多种都可以替代,先要看在电路哪个位置,是给哪个电路提供偏置电压的,就可以分辨出管子的耐压,中间那脚是否接地,也可以知道三级管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