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咨询,迪兰580,3.3v金手指153阻值正常吗

楼主(2022-10-12):
一般显卡3.3v金手指都400左右,但这片只有153,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看主控是不是3567的,要是这个主控,是正常的

网友:
3.3v正常有300左右,我手上也有一块,3.3短路,拆了滤波电容恢复到85, 还有微短,外接3.3,电流110毫安,无点位图线路图,没法继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