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上坏了一个电容,怎么确定电容的规格呢

楼主(2022-10-12):
不知道参数怎么更换呀,本人小小白一枚,见笑了

网友:
要求极致 ,找图纸查参数

维修要求,看下位置功能,找个料版拆换

网友:
大小差不多就行

网友A:
大小一样颜色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小一样颜色差不多就行了

是联想的y410p 换了一个差不多的,电容,还有烧坏了一个电感短接了,现在是能开机了,后插电不会给电电池了

网友:
短接的是PL501 换的电容是pc504 能帮看下是怎么回事吗,电池不充电,只用电源也可以开机电池后安也能充电,就是后插电源就不能充电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找主板电路图,找到电容号,就可以找到容值了。

网友:
大小和颜色,颜色越深耐压越高

网友:
有图纸最好了。没图纸也只是大概,一般无差这种电容

网友:
一般大小差不多颜色一样就行

网友:
除了芯片自举电容,延时电容需注意外。一般只要耐压够就OK

网友:
小电容没参数瞎换上去还不如不补

网友:
这种个头都是电源滤波的,找电压相同的滤波拆吧

网友:
这种电容不是一般都拆了扔了么

网友:
耐压值和封装一样就行了

网友B:
滤波的一般都不用装

网友:
颜色大小一样就可以了,装一个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滤波的一般都不用装

那如果是电感坏了,怎么办呀,我现在是充电不正常

网友:
找图纸。找同型号的料板是最可靠的了。

网友:
后级短路量一下保护隔离管有没有穿

网友:
估计隔离管子,第2个也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