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C2719突然花屏求救

楼主(2022-10-12):
突然花屏,后2张图片,logo是正的,但是无图像花屏,刷完MCU程序,能显示图像,但logo,osd设置界面都是反的(前2张)!分辨率1920*1068正常!改2560*1440就用不了,求高手!13786700234.求MCU程序!目前本论坛的mcu都刷过!能显示的都是反的!

网友A:
刷固件之前记得要先备份原来的固件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固件之前记得要先备份原来的固件哦。

保存了!但保存了也没啥用,花屏没信号!刷完其他的能正常显示!但LOGO,OSD都是反的!高清显示器却不能用最高分辨率

网友:
有木有大神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2023-05-20):
这个显示器音频怎么取出?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
屏坏了吧,没有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