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小白慢慢进步中

楼主(2022-10-12):
我这有个垃圾卡,430亮机卡,不打驱动进桌面正常,打上驱动从起,差不多到欢迎页面就会黑屏无信号,显卡风扇停转,主板风扇正常转还。这是啥情况?

网友A:
量下核心供电看看打上驱动时黑屏的时候电压有没有变化 不然就加焊核心

网友:
我也是新手的

网友B:
既然是垃圾卡,那就别修了 浪费精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垃圾卡,那就别修了 浪费精力

上来修贵的,你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核心供电看看打上驱动时黑屏的时候电压有没有变化 不然就加焊核心

有空了,加焊下吧,就个直风热风枪

网友C:
加焊下,还不行,就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下,还不行,就不要了

刚加焊了,故障依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量下核心供电看看打上驱动时黑屏的时候电压有没有变化 不然就加焊核心

用gpuz看,没打驱动时候看不到颗粒。只看到核心,加焊后也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gpuz看,没打驱动时候看不到颗粒。只看到核心,加焊后也故障依旧

测测显存下面的电阻测二级管值看看和旁边的显存下面相同的位置一不一样差值大过5就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