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A93开机屏幕不显示怎么维修

楼主(2022-10-13):
OPPO A93开机屏幕不显示怎么维修

  OPPO A93开机屏幕不显示,无背光,补回缺失的电感和二极管,换掉滤波电容,短接保险电感,更换一个电池,故障修复。

  机器型号:OPPO A93

  故障现象:同行寄修一台二修机,说这部手机开机屏幕不显示,无背光,还说它会烧背光控制芯片。

OPPO A93开机屏幕不显示维修 图1

  故障分析:烧灯控的机器多为通路上的背光滤波电容损坏,或者升压电感失去升压能力,灯控就会加大功率工作导致烧坏。

  维修过程:拆机取出主板仔细观察,此机器是显示灯控集成在PM6150L电源中的,可以看到同行换了显示自举升升压电容、背光电感。二极管丢失,而且二极管的输出底脚还掉了。

OPPO A93开机屏幕不显示维修 图2

OPPO A93开机屏幕不显示维修 图3

  测量二极管输入端,发现阻值非常低,测量第二端直接接地,说明芯片已经损坏。拆掉芯片,测量第二端阻值恢复正常,二极管输入端阻值变成OL。接着补回电感和二极管,开机灯控直接发烫,紧接着电感发烫。

OPPO A93开机屏幕不显示维修 图4

  打开鑫智造软件,根据点位图得知,灯控输出通路上有一大一小两个滤波电容,一个保险电感。我们将电容换掉,保险电感短接。

OPPO A93开机屏幕不显示维修 图5

OPPO A93开机屏幕不显示维修 图6

  再次测试,电流表开机显示正常,灯控也不发烫。

OPPO A93开机屏幕不显示维修 图7

  电池开机直接灯控和电感发烫,单板开机不装屏幕也这样。

OPPO A93开机屏幕不显示维修 图8

  考虑到电流表和电池就是电池检测脚的区别。查看原理图,发现集成灯控和显示IC的电源同时通电池检测脚,于是更换一个电池。

OPPO A93开机屏幕不显示维修 图9

  维修结果:开机测试,手机可以开机正常进入系统,故障完美修复。

OPPO A93开机屏幕不显示维修 图10

OPPO A93维修相关阅读:
OPPO A93手机后置摄像头拍照无色彩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4745-1-1.html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寄修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社区福海科技工业园巨诺大厦二层 迅维203 维修前台收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这电池还有这奇怪的故障

网友:
分享!这电池还有这奇怪的故障

网友:
这种开机电流也会比较大的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老师分享!

网友:
详细介绍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