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影 金钢t1 金刚 单独用电池就会蓝屏死机

楼主(2022-10-13):
有时候一拔电源就卡死了。插电又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大家又维修过这样的问题吗,话说刷bios能解决的吗

网友:
查电池供电线路是否不稳

网友A:
大概率是电池供电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电池供电不行了

大概率,原因写着是硬件问题,应该是供电问题,芯片或者别的。我看下有没有图纸。先买个新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