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型号 GA-B75M-D3V 1.1 不触发 秒杀

楼主(2022-10-13):
主板型号 GA-B75M-D3V 1.1   故障不触发,直接查RSMRST(一般修不触发的主板我喜欢先测这个信号)这个信号1.5V不正常,跑到Q54那里去了啊直接拆掉看下电压恢复到3V,开机有显示,不装Q54也可以触发开机,

网友:
积分是怎么获取的?

网友:
我这两天遇到的同型号两块主板是开机掉电故障。都是BIOS问题。

网友:
没彻底解决

网友:
厉害,还有伏笔,能撑到过保就行

网友:
新手来围观来了

网友(2023-03-15):
图不发也没有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