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蛟龙16 声卡音频问题

楼主(2022-10-13):
一台蛟龙16 有时候开机玩一会就有概率突然没声音 音频不工作 或者有时一开机直接掉驱动 这两种问题 有时候重启后正常 有时候需要等一晚上再重启才正常 重装过驱动 系统 bios 都看不出来哪儿的问题 求救一下大神

网友A:
换声卡试试

网友B:
经常修到这些机械革命系列包括战神系列,声卡坏的特别多,芯片上烧个窟窿,这些机器属于设计缺陷,楼主的问题换声卡芯片好的概率占7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修到这些机械革命系列包括战神系列,声卡坏的特别多,芯片上烧个窟窿,这些机器属于设计缺陷,楼主的问 ...

谢谢大佬给的建议 换个声卡芯片大概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声卡试试

谢谢建议 大佬 找人换个声卡芯片大概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