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
2258xt 用ez恢复数据问题

楼主(2022-10-13):
请问各位大神,台电ssd突然认不了盘,查到主控是2258xt,然后根据网上教程用easytools进行恢复,但现在出现情况是恢复出来数据是只有300m的文件,然后合并后出来的盘里面什么内容都没有,是固件不对的原因吗?有没有大神知道该怎么搞?

网友A:
程序用错了,没那么简单。。

网友B:
用PC3000只要几分钟就虚拟好了,常用的ID都能正常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PC3000只要几分钟就虚拟好了,常用的ID都能正常做

没有那么专业的工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程序用错了,没那么简单。。

看视频教程流程这样,然后就不行的。。。只有pc3000那样的专业工具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视频教程流程这样,然后就不行的。。。只有pc3000那样的专业工具才行吗

发来帮你搞定15835547887

网友:
你好,你的镜像合并工具还有吗?

网友(2023-04-16):
这个比开卡操作技术含量要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