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13P和13PM,CPU手工问题

楼主(2022-10-13):
  13P和13PM 重摔机在拆CPU时发现13P的cpu更容易出现掉点,这个是主板设计问题还是手工问题?有没有人能解答一下

网友:
人工问题。

网友:
有这个手机修,而且修到CPU层面了。那是摔的人的问题。

网友A:
A15CPU比较长,重摔时CPU受力面比之前的小尺寸要大,掉点的概率也会大很多。重摔的机器不建议手工撬U。有条件的最好是从背后打磨,换板底。打磨完的CPU背后是平面,不用刮胶,边缘的胶切一下直接植锡就好了。
手工撬掉点的概率肯定也是有,加热时最好是200-230度低温多预热一会,大概2-3分钟左右,让CPU充分受热之后再调高温把CPU拆下,高温加热时上下两侧多加热一下以免边缘温度不够导致掉点。

网友(点评):
谢谢高手不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5CPU比较长,重摔时CPU受力面比之前的小尺寸要大,掉点的概率也会大很多。重摔的机器不建议手工撬U。有条 ...

重摔的即使打磨也会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