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73不开机,差点走弯路

楼主(2022-10-13):
机型:惠普TPN-Q173
板号:GAG35AMB8E0
故障:不开机,点不亮

维修过程:
拆机前上电源有短暂的充电电流后马上掉到待机电流,按开机有0.002a的触发电流

拆机后发现电池鼓泡,电池接口只有9v,除充电电感外,其他各电感没电压,上电源表公共点有电压,触发电流和拆机前一样,祼机打阻值无异常

怀疑是不是此机电源表不能开机,一定要原装充电器才能触发开机?之前也遇到过……

逛论坛也发现有人说,此机要用原装充电器才能触发,手上没充电器没法试,只能强制给电池充电,等充电到11v后,测量发现充电电感公共点有电压,其他电感无电压。
按开机可以触发了,风扇转了,内存供电没有 ,更换PU3001即可

维修经验:
1.这款机电源表开不了机,要用原装充电器或电池才能开机
2、内存供电ic 是3t=3h 与APW8868 通用亲测
3,待机状态下3/5v电压不出来,触发后才出来。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没有内存供电

网友:
惠普机器有的需要插上电池插上原装充电器才能开机

网友:
HP游戏本功率针不合开不了机,作为专业维修人员这是常识啊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强制给电池充电,怎么强制充???

网友:
我前段时间修个暗影精灵
客户自己加内存没拔电池,然后不开机了,拿来检查3.3V短路,换了供电芯片阻值正常了,可调开机没反应,又换一个芯片,还是不行,查3V没有开启信号,查EC,怀疑EC坏,换EC,换了2个EC还是不行,这时候他妈才想起是不是要原装充电器,果然,原装的插上就开机了。。。。。。  我都想给你自己一巴掌,平时都记得,这次选择性的给他遗忘了

网友:
怎么强制给电池充电呢?电池不是已经鼓包了吗?

网友:
我之前也转过弯路,HP很多型号都要原装机才能触发的,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 有些机子在原装适配器才行的

网友:
我艹。有次我也碰到这样的客户,本来不开机,用我的原装充电一插,好了。客户,谢谢都没有,走了。他心想原来没问题。。。

网友:
有时候很懵逼  客户机器拿来用它的充电器不开机  接可调电源开机了  然后让客户换充电器 客户说在试下她的 然后他的也能用  苦逼 挣个谢谢 收拾

网友(2023-08-02):
这个算是通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