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

楼主(2022-10-13):
有没有认识的,板子上标的是CSR1 这是电阻?电容?什么规格

网友:
R开头一般电阻吧

网友:
看电路不太像是

网友:
120K电阻,用万用表测测

网友A:
度娘说:R124(39K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度娘说:R124(39K的电阻)

的确是电阻,但是阻值只有3Ω

网友B:
应该是电流采样电阻,0.124欧

网友:
这个不是检流电阻吗?

网友:
R开头是电阻吧,第一二位是有效数字,第三位是倍数3,即是000,这样得出1200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流采样电阻,0.124欧

正解,current sampling resistor

网友:
路过学一下,电阻。

网友:
看体积较大,不应该是信号电阻,应该是小阻值电流检测电阻,R是小数点,阻值为0.124Ω,万用表是测不准,需要电桥测试。

网友:
这还用问? 一看就看得出是电阻把

网友:
嗯 带R一般都是电阻 现在很多贴片电阻上带的字母都不太懂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个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这个是电阻,坏的机率不大,看看其他地方

网友:
电阻,电流取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