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顺A556U不过隔离维修

楼主(2022-10-14):
今日收到一台华硕A556U 板号:X556UV REV:3.1  无待机,拆机测试不过隔离 ,测试主板各个电压没有短路现象,量测PQ8906开关脚没有电压,
这个电压是有BQ24780S发出来的,量测的24780S主供电正常,也没有短路现象,手上没有24780s的芯片,找了一个24780更换,更换后电压正常可以开机了,
给客户报价准备收米了,客户确认要修以后开始装机测试,开机正常准备进系统测试,发现电池灯黄灯一直在闪,心想糟糕了,不会电池有问题吧,进系统一看电池果然提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心凉了,量一下电池旁的电感电压只有0.2V,又只有拆开继续折腾吧,检测发现28脚的电压只有10V左右了,看一下点位图有接一个10欧的电阻,更换以后量测28脚电压正常了,心想应该好了吧,开机测试还是不充电,心都凉了,24780其它脚位也没有检测到别的问题,刚好手上还有别的电脑也是用的24780s,想着先对换一个看看,对换以后上机测试电池居然可以充电了,难道24780S和24780不能完全通用

网友:
24780和24780S完全能通用,换了很多次了

网友:
都算不错啦,至少完美解决

网友:
24780S和24780是对机型,有些是不通用,你的那台就是这样

网友:
有些机型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