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向前辈求教

楼主(2022-10-13):
电脑安装win8系统之后外置喇叭不管用,但是耳机插上可以使用,这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处理?求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
驱动不对,装原厂驱动

网友:
电脑之前喇叭有声音吗,如果之前有,估计就是驱动问题,现在驱动软件(比如驱动人生)都很强大了,可以下载来试一试。

网友:
驱动问题,要么是功放芯片问题!二个先简单排除啊。

网友:
商务本声卡,游戏本有些独立功放芯片问题

网友:
谢谢所有前辈的指点

网友(2022-11-18):
没装系统前声音正常的话,就驱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