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笔记本mos管如何选择代换?

楼主(2022-10-13):
         小白第一次发帖,有问题求助,我这个N勾道的管子坏了,改如何代换呢?在网上也找不到同型号的管子,看到还有电压和电流的区分,不知道怎么选择,请问懂行的师傅们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笔记本上就找个笔记本主板拆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上就找个笔记本主板拆个管子。

我是自学,没有多余的板子,只能购买了,但不知道怎么买

网友B:
这边建议去当地废品站买几块烂主板就好了。经济实惠方便

网友:
如果不懂,拍个照片发给淘宝卖家就可以了

网友C:
自学之路很难,去迅维正规培训下吧,你有管子型号了查一下参数,用同参数或高于原参数的管子替换,没有料板要买的话当然直接原买原型号啦,剩下没用完的以后遇到用.

网友:
别人都在想办法脱坑,还有人想要入坑

网友:
最好是同型号的上网查查,多找几家网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边建议去当地废品站买几块烂主板就好了。经济实惠方便

这是个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学之路很难,去迅维正规培训下吧,你有管子型号了查一下参数,用同参数或高于原参数的管子替换,没有料板要买的话当然直接原买原型号啦,剩下没用完的以后遇到用.

我只是个人爱好,喜欢电子,所以想自学一些知识,如果有机会也会考虑系统性的跟老师学习

网友:
入坑出坑,进城出城,当爱好变成谋生工具时,就是它就是要离开之时。

网友:
7406 ba5s1tIRF7406 SOP8全新原装现货芯片欢迎查询

tb刚刚看见你问问

网友:
看pdf大部分都是30v40a通用

网友:
这个MOS管淘宝有售,我上月买过,型号全称为: AON7406,30v25A,GS内接稳压管。

网友:
建议送修,不要把客户电脑搞报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