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PS-525AB-3

楼主(2022-10-13):
各位大哥求助 台达DPS525AB-3A 电源不加电 300V 正常  而且300V 会慢慢释放 PS-ON端口没有电

网友:
300v慢慢释放说明待机不正常,保护了,修待机,没有待机pson肯定没有电压了

网友:
先把5vsb作为一个适配器来修。最好上图片看看更好。

网友:
不用求助,建议你了解电源的工作原理,再来温,要不然等于授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