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测试软件引导启动问题

楼主(2022-10-13):
网上找的A卡测试软件硬盘版。。下下来解压后用DG还原,5个分区。

N卡的1-3个选项都没问题,但A卡的4-6都不能启动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照理不会,是不是挑主板?换个b85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理不会,是不是挑主板?换个b85 试试

就是B85的板。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请问,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倒数第二行不是写的很清楚吗?主板平台不支持

网友:
我用的版本跟你一样的,好多主板都不支持太太老的和太新的都不行

网友:
要UEFI启动才可以

网友(2022-11-13):
解决了。。。换了GRUB的版本就行了

网友(2022-12-19):
这套测试软件要不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