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
复印出现黑边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2-10-14):
(图片)

网友:
如果 打印正常那就是,扫描头坏了

网友:
如果打印也有,可以看看充电架

网友:
如果打印正常,就检查扫描线,扫描头

网友:
有可能激光器问题

网友(2023-04-02):
先检查打印 排除硒鼓 激光器毛病 然后再考虑扫描架问题 希望这个思路对你有帮助

网友:
7楼正解,再加上漏光也排除一下

网友:
向七八楼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