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93,LA-J091P,自动上电0.6多掉电不显示?

楼主(2022-10-14):
接手一台8月份刚刚过保的戴尔5493,接电流表待机0.3白色指示灯, 自动上电到0.6多,各电感电压正常。
然后掉电再上电一次0.6多再掉电,指示灯灭,然后没有动作。

换过内存,刷过BIOS,故障一样。
图纸,有此机维修经验的指导一下。

补充内容 (2022-11-16 14:06):
谢谢大家的关注,客户着急用,就换主板了,旧板在,便宜处理,有需要的联想我

网友A:
修过一台 刷BIOS 好的。 花了100大洋买的。
刷完会上电 自动重启,等会。

Inspiron 5493 LA-J091P 8M 原厂独家.bin

Inspiron 5493 LA-J091P 16M 原厂独家.bin

网友B:
LA-J091P  LA-J092 BIOS难缠

网友C:
这种BIOS多刷几个试试,有时问题难以确定

网友:
希望能有好结果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一台 刷BIOS 好的。 花了100大洋买的。
刷完会上电 自动重启,等会。

谢谢分享,刷过了 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BIOS多刷几个试试,有时问题难以确定

刷了几个了 ,故障现象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J091P  LA-J092 BIOS难缠

能具体详细说一下吗 ?

网友:
这种刷了BIOS还不见好的,估计多半是U挂了

网友:
换U吧 这情况

网友:
CPU的问题吧,

网友D:
待机0.3?   这么高肯定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E:
待机0.3这很不正常的,首先把待机修好,估计就OK了

网友F:
外接是不是亮的,是就是CPU挂了

网友:
戴尔的也这么容易坏啊

网友:
CPU拆了看下待机就知道了嘛

网友G:
裸板待机0.3偏高,如果进了u,就是u坏了

网友H:
这种情况售后返厂回来都是小修,Bios合成试试

网友:
U供电正常吗?多刷几个BIOS ,有的是坏的

网友:
换CPU保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0.3这很不正常的,首先把待机修好,估计就OK了

不好意思,少打一个0,待机0.03 ,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0.3?   这么高肯定有短路的地方啊

不好意思,少打一个0,待机0.03 ,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接是不是亮的,是就是CPU挂了

外接也不亮,反复重启,电流都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裸板待机0.3偏高,如果进了u,就是u坏了

不好意思,少打一个0,待机0.03 ,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情况售后返厂回来都是小修,Bios合成试试

返修过这种问题吗 ?

网友(2022-11-15):
楼上有个超级好用 华100大洋买的

网友(2024-10-03):
我有一台,完全没有反应。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带电池试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