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维修员十一修,华硕H110M-D 1.01 15秒关机

楼主(2022-10-14):
前几天下班路上,以前的一个客户发了张图说电脑坏了。叫我去看看。

这电脑记得是16年还是17年跟她配的,用了好久了。
回家拿了工具就上门了。
华硕15秒关机故障原理论坛有很多人说了。因为这个板子没有图纸
用了ASUS H110M-D D3 1.01-维修pdf 原理图 全网首发-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这个块板子的图纸做参考。
并且参考了这个帖子的思路ASUS H110-I 15秒关机一例 附 bios-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
简单来说就是这块板子的USB供电是每组USB通过5V 过一个472和一个822电阻分压,如果其中一个不正常,那么南桥就检测到电压不正常,开机报错。

难点就在于没有点位图,零件又小,没经验一下子还真看不到每组472/822的位置,这里就标出来

我这块是靠近高清接口和网卡口这组不正常,断电状态测试822电阻到接地都是一样的,通电只有1.8V电压,其他几组都是3.3v。

由于客户着急用电脑做账,用万用表测这组电路并开机,竟然不提示15秒关机了。进BIOS,把这组USB关掉。电路电压变为0V。反复开关机测试,没再提示15秒关机,等客户做完账,下次带料板过来换吧。

网友:
哈哈! 华硕的专属通病!一般电阻出毛病了!很小排阻!  技嘉就没这种屁事!技嘉出问题直接让你开不了机!

网友A:
这种过保的情况正确做法是带一个好板过去,五分钟换好,收钱,旧板拿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过保的情况正确做法是带一个好板过去,五分钟换好,收钱,旧板拿回来

哈哈,不收钱的,在客户这里还有别的生意,收钱的肯定是迅速解决。

网友B:
经典问题,居然可以关闭USB!

网友:
另类维修方法

网友:
问题是15秒关机你根本进不去bios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usb检测信号

网友C: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是这路US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是这路USB的

看上面的电路图,472+822两个电阻合起来的电压应该要有5V,单独测822应该要有3.3V,如果有一个通电后不正常,比如822通电后阻值变低,那么电压会降低。这一路USB 822通电后只有1.8V,其余几个都是3.3V。所以这一路是有问题的。

网友:
哈哈,usb供电问题

网友:
你修多了得花,可以不需要点位得。

网友:
一路路分别断开5VUSB供电就可以找到问题点了。

网友:
奇怪了啊 你又可以进去

网友:
故障点很详细。

网友:
过保了 ,上门维修不收费啊 ?

网友:
每路USB都做检测电路也只有大厂才做,一般厂家谁理会。

网友:
电阻引脚或者焊盘腐蚀了,修了N多华硕主板后的经验。有些看着好的,拿镊子刮引脚就掉下来了,焊盘腐蚀,需要刮过,补焊,换新电阻上去。

网友:
有时候电源也会作怪~

网友D(2022-11-17):
最后的结局,822电阻坏了。拆下来测电阻还是822。只装472电压是3.8V,再换上新的822,电压是3.3v。如果两个都拆掉,也会报过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的结局,822电阻坏了。拆下来测电阻还是822。只装472电压是3.8V,再换上新的822,电压是3.3v。如果两个都拆掉,也会报过流保护。

并且只装472,也是能开机不报错的。只是过流测试电压是3.8V,正常是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典问题,居然可以关闭USB!

我也是头一次见这方法,还能关闭通道解决问题.

网友(2022-12-17):
真的能进bios关闭USB口就可以。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
这主板挺好的 还能报这种错误  方便维修

网友:
高手,不错的经验!

网友:
楼主修好后帮分享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