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松下私服驱动器报错22

楼主(2022-10-14):
我是修电脑多一点,今天接到一套松下私服驱动器(电机+驱动器),由于修的比较少,不是很会修,报错22(编码器错误),有人说是驱动器问题,有人说是私服电机的问题,我拿到手接上线(按照说明书来接的),左量右量没有量到啥问题,也不知道是电机坏,还是驱动器坏,我又量了驱动器到电机的485通讯线,没有电压跳变,用示波器测量也没有数据波形,理论上来说是不是编码器同上电后就会给驱动器发个信号,让驱动器检测到编码器,以前没修过这种故障,不知道怎么判断了,请教一下各位师傅,这是电机问题,还是驱动器的问题,应该怎么来测量。

网友:
顶起来,没人回答一下吗?

网友:
查驱动器编码器端口

网友:
一般是编码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