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新发现,不知是否正确,求解答

楼主(2022-10-14):
前几天送来一个E14的机器,待机状态下能充电,触发后插入电源无反应。
拆机维修后发现一个新问题,电源线插上去,一面能通电能正常升压至20v,一面插上毫无反应,这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按道理来说就算不升压,起码应该有5V输入啊,这跟我以往学习的资料不太一样啊。
某度搜索, ,是不是说明在主板cc1,cc2悬空状态, VBUS连5V都不会输出?为了验证,把RTS5545拆掉跟原来状况一样,一面能输出5v一面无反应,装上继续,把U6301拆掉,电源正反插上都无输出,应该可以确定CC1 CC2在悬空状态,VBUS是无输出的。
机器最终修好了,问题不明确,就是把接口处usb2.0跟3.0五个共模电感都摘了就好了。

网友A:
5455 芯片一般 都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5455 芯片一般 都带程序

额,这个芯片没买过,ThinkPad的料板几乎可以代换

网友B:
TYPE C充电口我 觉得就是个垃圾,问题很多。早晚 被 淘汰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一面可以充,另一面充不了;按理两面都应该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YPE C充电口我 觉得就是个垃圾,问题很多。早晚 被 淘汰

物理接口好用,不会被淘汰,淘汰的是里面的设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一面可以充,另一面充不了;按理两面都应该正常的

是的,两面能用是正常,一面不能用就是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TYPE C充电口我 觉得就是个垃圾,问题很多。早晚 被 淘汰

type-c接口统一还是好的,起码不用找各种电源,以后电脑手机用一个充电器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物理接口好用,不会被淘汰,淘汰的是里面的设计思路

是的,作为电源接口,应该把别的功能屏蔽掉,就用做供电就好了,修起来也简单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作为电源接口,应该把别的功能屏蔽掉,就用做供电就好了,修起来也简单些

新的带thunderbolt,usb4,usb3.0

网友F:
在小米上面遇到过cc线的esd管子漏电,使得一面不能用,所以确实如果cc线异常的话5v都没有

网友G:
type-c接口好插不用找方向,充电器又小巧,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小米上面遇到过cc线的esd管子漏电,使得一面不能用,所以确实如果cc线异常的话5v都没有

是的,准确的来说电源不接设备是连5V都不会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type-c接口好插不用找方向,充电器又小巧,多好。

是的,type-c电源接口还是好用的,方便

网友:
这问题太简单了,看我楼下就行了

网友:
这问题太简单了,5V不输出或者跳有两种原因TYPE-C接口损坏 虚焊,还有后面短路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