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20-15IKBN NM-B19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10-14):
同行机器,拿手时已拆散,插维修电源,直接大流,此机器公共点电容短路较多,放大镜下很快找到一颗电容裂痕,拆了,公共点不短路。
再通电,发现待机电流偏大,不上电,测+3VALW电感PL602短路,烧机,EC发烫。
国庆节期间买不到货,只好等放假后,买全新刷好程序的EC

EC到后,装上EC,自动触发上电,能亮机,关机后不能开机。拔电池后能自动开机。装电池也不能充电,以前因为短路过,电池已被锁定无输出。
测量发现PQ201,PQ202的G极都与VIN相通,拆下PQ201,PQ202,发现PQ201已经烧了,装回PQ202,换上PQ201,在此过程中仔细查看BQ2478S的周边,发现PC216的料升压电容已经不见了换上同型号电容。

上电,自动开机,但PQ201发烫,测量PQ202的G极瞬间有21.V,测PQ201的G极只有19V,测量瞬间PR202的一端21.5V,一端19V,测PR202阻值变大,没找到4.7的阻,找了一个5欧的电阻换上。
再通电自动触发,PQ201不发烫,G极25V的电压。保护隔离过。装上电池关机状态能正常充电。自动开机进系统,也能关机,就是不能关机。开机状态不能充电。按开关测量ON/OFF到EC正常,关机是PWRBTN时也有跳变,但是关机后再按无跳变,有以为买的EC程序不对,充电后进系统刷最新BIOS,明显EC程序也一起刷了,但就是不能开机,充电。

翻贴发现有人说适配器检测信号会烧EC。于是测量发现ADAPTER_ID果然为低。拆掉PD203后恢复到2.5V。至此开关机,充电完全正常,机器修复成功。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种多处损坏的板比较考验耐心和技术

网友A:
这种连环故障怎样给同行报的价?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保护隔离管、ec、适配器检测id

网友:
学习了,连环故障最烦了,拆了装 装了拆

网友:
楼主牛,这么多故障,要我烦都烦死了

网友:
这真是一波三折啊

网友B:
换过ec容易怀疑ec的问题 能想到适配器检测电路

网友C:
怎么会同时出现好几个问题呢?

网友:
很多人都怕连环故障 很头疼

网友:
短路的板子坏的地方就是多,楼主挺有耐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连环故障怎样给同行报的价?

一开始就查到短路,EC坏,报了300元,换EC后才发现其它问题,后来同行问客户,听说是在另一家修过,当时可能有争吵,人家还搞了点水在主板上,同行把它洗干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ec容易怀疑ec的问题 能想到适配器检测电路

是怀疑EC,一直以为EC程序不对,导致不开机,这种问题还是修少了,所以发贴也是给自己提醒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同时出现好几个问题呢?

修好后,问同行才说,以前在别地方修,价格没谈好,人家故意搞了的

网友:
这么多故障,要我烦都烦死了

网友:
思路清晰,必须赞一个

网友:
查看BQ2478S的周边,发现PC216的料升压电容已经不见了换上同型号电容。翻贴发现有人说适配器检测信号会烧EC。于是测量发现ADAPTER_ID果然为低。拆掉PD203后恢复到2.5V。至此开关机,充电完全

网友:
这种修起来很累啊

网友:
连环故障确实很烦人

网友:
上家已经不错了,能叫你修好。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清晰 技术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加我免费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2022-11-15):
烧这么多零件

网友:
ADAPTER_ID 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