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005复印机打印复印没反应,原来如此简单

楼主(2022-10-14):
新买的惠普复印机M1005,此款打印机得到大家公认故障少,但是怎么会新买的就出问题呢,反复检查数据线,数据恢复出厂设置,都不行,如果返厂,运费够你受得了,还是小心拆开机壳看看,原来------------------------------
电路板右上角一个插线掉了,它正在那里朝我微笑呢,咔嚓,不用说,插,
开机,长时间运行,打印复印,都好了。

网友:
可能是装配时未插好或运输过程中脱落

网友:
机器不正常工作,应该报错啊

网友:
没有报错,只是不打印,不复印,像死机。

网友:
遇到过一台是电源板的问题,也是这个现象,换电源板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