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显存地图的问题==

楼主(2022-10-14):
  有阵子没发修显卡的贴了,今天专门发个贴讨论下最近修的两张卡和对应的显存地图问题。

  先说这两张案例卡:一张索泰公版涡轮2060,一张影驰1660SUPER(伪)。

  索泰公版2060用的核心是TU106-200A-A1,卡上有八个显存位,只装了B,C,D通道的显存,A位显存出厂未安装,该卡1V8阻值异常,严重偏小,上电各供电正常出,配置电阻也正常,但是卡DE,判断核心坏,拆了核心打值核心1V8相关焊盘确实阻值异常小(25左右),核心坏。

手上没有200A的核心,但是有后期出的TU104-150KA-A1的好核心,装上后,直接用原卡的BIOS是不行的,直接跳DE(GPU读BIOS自检硬件ID失败),刷TU104-150核心的BIOS,能正常亮机。MATS测试正常,打驱动黑屏。当时怀疑核心是否有问题,又重植了一个TU104-150KC的核心,给C位补上了显存,MATS依然正常,依然是打驱动黑屏,查外围各电路无果,扔一边待修。

第二张案例卡是张影驰1660SUPER(伪),为什么说是伪,因为PCB是影驰1650SUREP骁将,核心显存都动过,这卡原卡应该是TU116-250-KB-A1的GPU,但是上家换成了TU116-300-A1的1660核心,显存本该是镁光D9WCW,被上家换成了三星-14,同样的,这块卡也是MATS正常,打驱动黑屏,查外围电路供电均正常。

这张影驰伪1660SUPER也研究了半天,显存配置电路仔细对比了,影驰的1650S一般用的砍B位的核心,但是B显存位的元件都装了。理论上装上1660补全B位显存刷1660S BIOS是能用的,为什么这两张卡都不能换不同代的核心正常工作呢?

然后终于发现了问题,和外围配置设置,GPIO设置,I2C总线设置,供电什么的都无关。而是和显存地图(RAM MAP,NVRM控制系统)有关。

重点:以2060为例,虽然TU106和TU104这两种核心的焊盘引脚定义几乎都是一样的。但是,点位图里能看到,TU104和TU106这两种核心显存数据通道对应的GPU点位是不一样的。如图:

同样是M2位的D6显存同样的数据点,接的却不是GPU同一个显存数据焊盘。

这说明NVIDIA在生产GPU时,对残次品芯片的显存控制器IO通道引脚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可能NV在生产GPU芯片时,内部预留了很多通道接口引脚,且这些引脚功能是可编程的,当发生线路故障时,可以通过重定义引脚来改变显存控制器接口的功能定义。

同时,不同批次的芯片,要对应BIOS里的显存地图数据,才能正常让GPU和显存通信并加载高级显存控制功能。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同型号不同代的GPU没办法互换。同时也说明,有些卡刷错了BIOS也会出现打驱动黑屏的现象。同时,如果GPU内部的这种重定义引脚功能的电路模块如果损坏,同样也会造成打驱动黑屏。

本贴是经验总结,有些描述可能不正规,如有高手能指正万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23-3-4 02:05):
显存地图问题还在另一种显卡上体现,就是锁驱卡,比如小影霸1080这种,由于用的是笔记本1080核心,GPU焊盘的显存数据通道焊盘定义和桌面型GPU不一致,导致刷台机的BIOS对应的显存地图配置不正常打不上驱动。

网友:
必须赞一个,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
开眼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