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刷错BIOS不亮屏

楼主(2022-10-14):
如题机型是神舟战神Z7M-CT7GS,看内存条底下主板号是GK5CP5Z MB V1.1

因为手贱刷错其他机型的BIOS了,目前开机不亮屏不能进系统,但是键盘能亮,然后不断重启

请教各位大神看有没有办法通过U盘盲刷的?因为手上目前没有编程器之类的,然后电脑又需要用想尽快修复

网友A:
只能用编程器刷了

网友B:
只能编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编程器刷了

今天编程器到手,已经恢复了,就是还想折腾一下nvme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编程器了。。。。。。

今天编程器到手,已经恢复了,感谢大拿指点

网友C(2023-02-17):
什么型号的编程器好用呀!

网友(2025-06-18):
引用 网友C:
什么型号的编程器好用呀!

809H编程器好用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