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会不识别打印机解决问题的一条好经验

楼主(2022-10-14):
电脑与打印机或复印机的连接,用USB数据线,但是数据线有差别,质量差的,会在用了一段时间后,会突然不识别了,一般时因为数据线不好,注意要买带磁环的,或者双磁环的,不要以为电脑或打印机接口出问题了,而是首先更换高质量USB数据线。

网友:
原厂数据线一般不会有问题 一旦不识别大概率是主板问题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
打印线不长过1.5M是最稳定的

网友:
有时候电脑主板供电不足也会不认,或者打印断断续续,买USB口稳压

网友:
原装的基本不会坏

网友:
打印线不长过1.5M,质量好的,不出问题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加我免费领取 13691708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