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款苹果笔记本安装WIN10系统后开机无显示了

楼主(2022-10-15):
(无正文)

网友A:
硬盘分区形式是不是GPT,苹果默认uefi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分区形式是不是GPT,苹果默认uefi启动,

你怀疑分区问题,但是如果是分区问题,那开机也应该有反应啊,现在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就屏幕背光亮的,没有任何显示

网友:
我觉得是你引导有问题  有时候苹果引导读进去了但是没读到系统是这样的

网友:
你安装苹果系统试一下  苹果需要gpt分区安装的 建议用原版镜像引导装比较好 不用镜像工具  装完第一时间安装bootc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