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1电源模式不开机,有时候开机掉电

楼主(2022-10-15):
DELL  3421电源模式不开机,有时候开机掉电
最总发现是待机电路问题,

网友:
并个330不行么

网友:
我这一个Dell 5391也是电池开机正常,插电源 开机屏幕不亮 键盘灯亮一下就黑了,再按开关又这样。

网友:
拆掉重装两个新的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