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150M gaming pro主板可上电 但是内存不过

楼主(2022-10-15):
主板可以正常上电  就是卡内存跟CPU 自检来回跳动  这个维修思路应该从哪里着手

网友:
先刷个bios啊

网友:
刷个BIOS,其次再看看CPU座有没有问题

网友:
bios刷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刷过了 各项供电也都正常

网友A:
是不是插诊断卡啦?告诉我们诊断卡跑的代码呀,卡什么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插诊断卡啦?告诉我们诊断卡跑的代码呀,卡什么代码?

现在主板自带诊断卡 卡DRAN和CPU 来回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主板自带诊断卡 卡DRAN和CPU 来回跳

你是维修人员?如果不是的话建议找维修店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