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白 求助,下面的显示器 还有救吗?

楼主(2022-10-15):
小白 求助,下面的显示器 还有救吗?

网友:
如果你没有压屏机 ,一切的抖屏  竖带  亮线,甚至绝多大数灰屏,都不要浪费时间去拆了,基本都是屏上问题,个别灰屏是电容短路,但是比例不大。

网友:
一体机就换个屏,显示器886吧

网友:
没救了熊猫屏吧     y  坏

网友:
没救了,,想救的话,成本也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