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真正的蓝天6-71-NH5B0-D02图纸

楼主(2022-10-15):
跪求真正的蓝天6-71-NH5B0-D02图纸,论坛里的图纸PDF里图片和主板外观能对上,但图纸和实物元件都对不上号。哪位大侠有的我买一份吧!

主板实物图如下:

网友A:
哪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看我帖子就知道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我帖子就知道哪里可以下载

您好!我下载了也一样,也对不上号,谢谢您 谢谢!!

网友C:
我有图纸笔记本品牌的发上来

网友:
我下载了也一样,也对不上号

网友:
蓝天有个FTP可以下载全部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图纸笔记本品牌的发上来

好的,谢谢!雷神911M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图纸笔记本品牌的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图纸笔记本品牌的发上来

朋友!你有吗?麻烦帮忙找找

网友:
少接触,不急着的让,去某宝找找可能会快一点

网友D:
你这个机是什么问题?这个和6-71-nh5e0- d02一个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机是什么问题?这个和6-71-nh5e0- d02一个图纸

不出独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机是什么问题?这个和6-71-nh5e0- d02一个图纸

你是说它和6-71-NH5E0-D02能对上号!?

网友:
不一样的!对不上

网友C:
Clevo NH50HP/NH57HP NH55HPQ / NH58HPQ  NH77HPQ / NH79HPQ图纸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477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把内存条下面P/N;6-77-那个型号拍照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Clevo NH50HP/NH57HP NH55HPQ / NH58HPQ  NH77HPQ / NH79HPQ图纸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477 ...

网友:
引用 网友C:
Clevo NH50HP/NH57HP NH55HPQ / NH58HPQ  NH77HPQ / NH79HPQ图纸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477 ...

这个我也看了。对不上!

网友D:
直接飞一个3.3看能不能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飞一个3.3看能不能秒了

DGPU_PWR_EN ,GPIO4_1V8_MAIN_EN,NV_1V8AON_EN,NV_1V8RUN_EN这些都正常,现在是红色箭头指向的绿色框里的那些信号都没出,时序应该是从下到上出的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原厂BIOS没?即便独显有问题的话集显也能显示的

退机了,BIOS肯定是排队了

网友(2022-12-01):
一摸一样的现象   不出独显供电   进系统 风扇狂转  断电  迫切需要这个图纸

网友:
没有,建议去淘宝看看了。

网友:
实在找不到哦!鑫制造也都没有!到处都找了,无

网友:
鑫智造有啊

网友A:
没有,和论坛上的一样对不上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有,和论坛上的一样对不上号!

位置号不同 但芯片对上  我的也是无独显电压 修好了 IC问题  前提你得看看有没有1.8V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位置号不同 但芯片对上  我的也是无独显电压 修好了 IC问题  前提你得看看有没有1.8V电压

芯片型号也不一样,我的1.8V正常的!麻烦帮我分析分析,看看这个帖子的第二楼!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芯片型号也不一样,我的1.8V正常的!麻烦帮我分析分析,看看这个帖子的第二楼!谢谢!

你把显存的IC和  显卡的IC对换一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把显存的IC和  显卡的IC对换一下看看

好的,据说这种电源IC是带程序的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好的,据说这种电源IC是带程序的是吧?!

不带的  这IC我换过几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带的  这IC我换过几次

卖芯片的说这个IC就是带程序的!必须找料板!

网友E(2023-01-13):
引用 网友A:
卖芯片的说这个IC就是带程序的!必须找料板!

应该是显存的IC带  因为我新的芯片挂显卡供电是没有问题的  挂显存供电不会出电压 芯片型号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显存的IC带  因为我新的芯片挂显卡供电是没有问题的  挂显存供电不会出电压 芯片型号都是一样的

这只能说你这个芯片刚好适用于你那个板的显卡GPU核心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说你这个芯片刚好适用于你那个板的显卡GPU核心供电!

显卡和显存的IC型号是一模一样的  要有程序就是两个都有 不会是一个没有一个有的情况 如果说是这种情况 那么我对调显存的IC到显卡供电上 估计也不会出显卡电压  而且我买芯片的时候也没听卖家说带程序 装上就能用   但装上显存供电死活不出 装回原来的就行 该疑惑的是到底带不带程序 或者一个带一个不带  最后就是两个都带 只是程序不同  总之缺少实验 不好下结论  等下回遇到了同样的本子问题再琢磨琢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显卡和显存的IC型号是一模一样的  要有程序就是两个都有 不会是一个没有一个有的情况 如果说是这种情况  ...

我问的那家卖芯片的就是说这种IC是带程序的

网友E(2023-02-19):
引用 网友A:
我问的那家卖芯片的就是说这种IC是带程序的

我昨天又修到一个这板子 同样的问题  随便找了个同型号IC换上   修复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昨天又修到一个这板子 同样的问题  随便找了个同型号IC换上   修复成功

先恭喜你吃到票子了哈!你具体换的什么IC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恭喜你吃到票子了哈!你具体换的什么IC呢?

显卡IC  MP2988GQ

网友:
没有独显电压,换掉供电复合管看看,修好过这种问题

网友(2023-05-27):
修出来了没一样的板子,一样的故障,没正确的图纸,没头绪

网友F(2023-08-03):
这个板子就没有正常匹配的图纸吗?
博锐电脑维修xj
反正我是没找到!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就没有正常匹配的图纸吗?
反正我是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