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2502_PCB_MB_V3 求高清大图

楼主(2022-10-15):
各位手上有没碰到这个机器的?小米xma2012-db,版号 NB2502_PCB_MB_V3
图上的位置烧糊了,二修,不知道什么芯片,有碰到的给个照片

网友:
这图纸你基本不用找了。找不到的。

网友:
这图纸你基本不用找了

网友A:
内存供电吗,还有得救吗

网友B:
看不清型号啊能说说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吗,还有得救吗

可以救,把电路修好,换个U就行了

网友:
拜托了,救命恩人,

网友:
收到,谢谢 老铁的大力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清型号啊能说说是什么型号吗

私聊 料版在店里

网友C(2022-11-17):
这个板子二修的,保护隔离不过,谁手里在修这个板子,帮我看看充电芯片啥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二修的,保护隔离不过,谁手里在修这个板子,帮我看看充电芯片啥型号的

已经修好出货了,没注意,这个是TYPE-C充电口,你看看是不是公共的短路不过保护隔离,要么就是type-c的芯片坏了,或者EC挂

网友:
这板子升压不正常,一直在0V -5V-20V之间跳变 隔离保护也能过得去。  直接在公共点接电压可以正常开机,
type-C 芯片工作条件都查完了,和接口CC通讯波形也有.   怀疑是小8脚程序有问题  25X10 芯片256KB容量的
哪位有这板子,帮忙读一个程序出来。

网友D:
版主能不能帮忙看看CPU背面RU94 RU95这两个电阻哪个用料了?手上块板子被人打乱了元件。谢谢!

网友(点评):
目前看不了 疫情电子城封着

网友:
这是TYPE-C接口哟,,,,,公共电压

网友(2023-01-06):
引用 网友D:
版主能不能帮忙看看CPU背面RU94 RU95这两个电阻哪个用料了?手上块板子被人打乱了元件。谢谢!

天意版主能帮我看看吗?RU94 RU95哪个用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