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S1主板经常无规律重启

楼主(2022-10-15):
技嘉H81M-S1主板经常无规律重启

由于时间关系,这块主板放了很久了一直没修,今天拿出来研究了一下,之前使用时总是无规律重启,有时候是几分钟,有时候也可以用几小时才会出现重启故障,根据经验一般是元件腐蚀或者断线等造成,重点部分就是风扇周围的元件和线路,看走线无明显断路痕迹,当量测到R189电阻阻值异常,其中一端已严重发黑,拆下来测量时已开路,查图纸为5.23K,直接更换掉后开机正常,经过烧机8小时无重启。故障总算排除了。

总结了一下,由于主板的设计如此,元件长时间工作在湿度较大的环境下,加上风扇将灰尘吹在元件上更容易使元件受潮氧化,久而久之元件焊盘就会开路造成工作不稳定。

网友:
不规律重启这种故障真的很难修。

网友:
这种故障很难找,有耐心,好样的

网友:
首先问客户有不有规律,听到无规律就怕怕的

网友:
这也太牛逼了吧,,,遇到很多,都不会修

网友:
桥的1.5v出问题了吧

网友:
楼主强,谢谢分享,给修友后面画龙点睛,秒修了。

网友:
真的太难了,真相大海捞针一样,被捞到了,真是可喜可贺!谢谢分享。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现在电脑用的少,容易腐蚀

网友:
师傅技术不错,值得学习,换了我就是三板斧不行就算了

网友:
桥供电异常导致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