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S2重启和闪屏故障维修

楼主(2022-10-15):
技嘉H81M-DS2重启和闪屏故障维修

网友A:
  358 比较器 VCCSA 分压电阻 引起的这个故障把

网友:
DR92位置呢?
看视频和我捷波H61的闪屏有点像。
https://www.toutiao.com/video/6918896942915420687/

网友:
看来有事一个通病

网友:
是某组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是吧

网友:
牛,,,学习一下,,以后有会照搬

网友:
楼主的技术了得!!赞

网友:
思路还是比较青协的

网友:
查到DU1 IC外围元件发现DR92电阻阻值异常,测量值偏大到100多K,花屏主要就是这个电阻造成

网友:
这个是1.0版本的,其他版本的位置不知。

网友:
cpu开启的分压电阻和桥1.5v分压电阻的问题吧

网友:
佩服啊,一个小电阻引发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8 比较器 VCCSA 分压电阻 引起的这个故障把

醒醒吧你,H81没有VCCSA

网友:
旁边8脚芯片是运行放大器吗

网友:
桥供电运放的分压电阻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