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30WIN8改WIN7蓝屏方案

楼主(2022-10-15):
                                  G50-30WIN8改WIN7蓝屏方案

晚上来个装系统的说要把WIN8改WIN7联想G50-30拿到手果断开机进BOIS改好进PE改硬盘模式分区大白菜一键装机OK,重启开机到WIN界面卡住3秒蓝屏,估计系统问题换安装版还是一样,这下好了反复试了好多次不行,最后找联想客服说要刷新BOIS

不刷BIOS解决方案:
修改下图

PE ghot  win7系统后,重启在按FN+F2进BIOS。
FN+F10保存。重启再进BIOSFN+F9恢复部分设置项,然后保存重启

就可以了 ,欢迎拍板 加分 。。。。。

网友:
这个我试过。

网友:
我试过。
jjjjj

网友:
A5报错应该是内存的比较多吧 你这个改只是一个格式而已

网友:
选完Other OS 按F9  load一下,然后再保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