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v330-15ikb维修求助

楼主(2022-10-15):
好久没有修主板了,今天修个笔记本联想v330-15ikb,待机电流0.035,感觉偏高,按开关没有反应。测量开关电压和LDO电压都是正常的。找了半天找到公共点电压才8.5V,公共点电压名字叫19v-DCBATOUT,我一直奇怪这电压正常吗?找图纸找了半天也找不出这个电压从哪里出来的。我以为是保护隔离电路AD+-TO-SYS这个电压转化过来的,但是一直找不到,而且才8.5v,好奇怪。
不知道有师傅们,修过这个主板吗?这个待机电流0.035肯定不对的吧?然后哪个19V-DCBATOUT公共点电压8.5v从哪里过来的啊?正确吗?

网友A:
这个是不是电池输出的啊。如果不是的话。要么隔离没有完全导通,要么被什么拉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电池输出的啊。如果不是的话。要么隔离没有完全导通,要么被什么拉底了。

电池都没有接噢。昨天看一个帖子说8.5v似乎是正常的。

网友B:
你先测一下CPU是不是挂了吧。这个待机明显不正常,后极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测一下CPU是不是挂了吧。这个待机明显不正常,后极短路吧

cpu挂了怎么测呢,没有量到短路的地方

网友:
电池电压是多少7.6的吗

网友:
ldo电压已经是正常的话,公共点应该是正常的,要考虑pwm3/5V是不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