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7-SP7S2奇葩的定时关机问题,请大神来指教

楼主(2022-10-16):
昨天来了一台神舟战神Z7-SP7S2  板号 6-77-P655RP60-D02A-1B#1HA1  开机正常,无论是开机进入系统,还在停留在BIOS界面,我用秒表计时,只要一到90秒时,风扇就开始狂转,狂转30秒后,就自动关机了,刚好120秒 2分钟,准时的很。第一次遇到这么奇葩的问题,请大神指教。有没大神有图纸点位图,支持一份,感激不尽。

网友A:
神舟有通病的  显卡那边的管子有问题  搜一下论坛

网友B:
显卡认到了没有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舟有通病的  显卡那边的管子有问题  搜一下论坛

谢谢,我查了下,是没认到独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认到了没有 ?

开机BIOS没认到独显,量了显卡电感没有电,

网友:
哪位大神有这个型号的图纸,支持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BIOS没认到独显,量了显卡电感没有电,

这机器没显卡供电就会风扇高速转报警掉电,先修显卡供电吧

网友:
苦无电路图,有点不知道往哪下手啊

网友(2022-12-10):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显卡没有供电,先修供电。怕的是供电有,还是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