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000U笔记本不定时黑屏死机掉电

楼主(2022-10-16):
今天又碰到了同一型号笔记本,开机一分钟左右就黑屏死机,之前碰到过是不定时死机,拔掉USB小板排线测试正常,归根到底都是USB小板电容漏电惹的祸,

直接把正反面电容换掉,故障排除!

网友:
这就是最小化测试的好处,避免误判。